EMC彩显故障与维修<<家电维修>>

楼主(2008-03-31):
EMC彩显故障与维修

例1、三无。

维修过程:开机后,电源指示灯不亮,开关电源变压器中有较轻的哒哒声,根据维修经验,这一定是开关电源负载严重短路所引起的。

断电后,检测行管已经击穿。行管损坏的原因不外乎这么几种:行供电偏高,行逆程电容失效,行激励脉冲不正常,行负载短路等。首先断开行负载,在主电源输出滤波电容C1两端接一个25W的灯泡作为假负载。测电容C1两端电压为65V,正常。又检测行逆程电容并无异常,然后换上新行管,恢复行供电。开机,听见显像管上已有高压产生的声音,随之立即消失,电源指示灯熄灭,开关电源中又发出哒哒
声,行管又被击穿。由于行管在短时间内就击穿损坏,明显属于过压,但主电源接假负载又正常,这说明二次电源有故障。

这时,为了防止开机时行管又击穿,在行管Q2集电极与地间并接了一只472pF/2.5kV的逆程电容。开机检测二次电源输出端为250V,严重偏高。这说明的确是二次电源失控所致。仔细分析,二次电源能产生输出电压,这说明二次电源的开关脉冲的振荡、放大,推动部分均正常,问题就在稳压取样反馈回路中。为了缩小故障范围,将取样电位器W1一端与电路板焊开,
开机检测二次电源输出滤波电容C2两端电压仍为250V(正常时应为65V左右),严重不正常。又检测取样放大管Q8,c极为12V,b极为0V,说明该管已处于截止状态,正常时应处于放大状态。顺藤摸瓜,检测取样滤波电容C6两端为14V,经电阻Rll后,加至三极管Q8基极,基极电压则为0V。取下电阻检测阻值已为无穷大,色标为10kfl,更换后故障排除。

维修总结:由于取样限流分压电阻Rll开路失效,导致取样信号没有送给后面的脉冲调宽电路,从而使二次电源不能通过改变开关脉冲的宽度实现稳压,导致电压上升,击穿了行管。

例2、三无。

维修过程:开机后,电源指示灯未亮,机内发出哒哒声,检测行管已击穿,然后仔细用各种方法检测主电源,二次电源,行电路均正常。更换行管后,试机8个小时之久,未出现异常现象。但第二天早晨,一开机,只见电源指示灯一亮随后又熄灭机内又发出哒哒
声。拆开机,发现行管又被击穿。这时更换行管后,又查至电源和二次电源,并代换了所有逆程电容,开机几个小时均正常。这时又连续开关了几次电源开关,试一下该机稳压性能都正常。又是第二天早晨,一开机,故障又出现,这回可马虎不得了,只好重新换上新行管Q2等待第二天的来临。

第二天,在开机时,用万用表严密地监测二次电源输出电容田两端的电压,只见一开机,电压从0V升至140V,然后行管击穿了,这下可知道了,原来是电源稳压电路出现了异常。仔细分析,这种故障只是每天早晨开机时会出现,那么可能是稳压回路中某元件不良,受温度的影响所产生的。但电源又分为主电源和副电源两部分,该先查哪一部分呢?由原理可知道,即使主电源稳压不好,也不会在这短时间内将行管击穿,因为主电压稳压输出后,还要经过副电源稳压,这时便选择从副电源的稳压环路着手检查。分析电路,发现影响到刚开机二次电源稳压效果最主要的一部分应是由电阻R10、二极管D3、电容C5所组成的防误动作过压调节电路

认真检查电阻R10、二极管D3无异常,但用万用表电容畅Rx10k档检查,已无容量,外观也变了形,正常容量标为0.033uF/250V。它位于行管散热片一侧,估计可能是该电容长
期受高温烘烤而引起损坏。更换该电容后,故障彻底排除。
维修总结:由于该电容失效后,在刚开机行电路还未工作稳定时,不能正常稳定二次电源输出的行电路供电电压,导致二次电源输出电压升高,从而使行管损坏。

注:彩显的行管一般是用不带阻尼的行管,我们在代用彩显行管时千万不要代用彩电中常用的带阻尼管的行管,这样会导致行激励不足,使行管发热加剧,以致损坏。再说彩电行管的频率特性也没有彩显行管好。

网友:
呵呵我复制过去的,不知道怎么没有图,我不会上传资料啊,不好意思 :L

网友:
呵呵 我记得我在好久以前就看过这资料     我记得好像还有图呢 !! 为什么LZ 没有把图帖出来呢?

谢谢LZ 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