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21 无法使用上下箭头键

楼主(2008-03-31):
T21开机能亮 无法使用上下箭头键 ,更换键盘 H8 和BIOS芯片都无效。 补焊键盘插口也无效。
请问高手如何解决?
芯片

网友:
我也踌个问题,就是进水而不能用某个键的笔记本键盘和台机键盘能修吗!如果能怎么处理!

网友:
进了水的笔记本键盘和台机键盘修法是一样的,先要全部拆开,用酒精擦去水份和污物,特别是薄膜电路板,然后烘干,再查有无断线,印刷线路有无漏电,断线的用导电银漆补线路,干后上机试!
楼主的问题还要查一下主板键盘口的接口电路.

网友:
对不起,发了两个相同的贴,还有,我想说:查一下上下两个箭头的按点电压有无,再顺着这两个键的线路查主板.

网友(2008-07-04):
自己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