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压仓462主板问题请前辈指教

楼主(2008-03-31):
我刚学修主板不久。最近修一批压仓462主板。问题是诊断卡显FF 00 是CPU不过?
  经测试主板上的电压基本正常。主板上的 供电 时钟 复位 电压都正常。北桥也无虚焊 BIOS也从同型号的好板拆过来试也不行。本来这批板是好的,就是放在 仓时间久了拿出来就不亮了。请问我忽略了那个测试点?  也请问下,这样的情况我该怎么下手??

网友:
看CPU座和北桥间没有断线或掉件

另外,如果是KT400或KT600的北桥,由于PCB上的焊盘过小,很容易焊接不良,也就是说容易空焊的。

网友:
我用负载打过阻值。都正常这样因该没有断线的情况吧? 还有,就是在没有显波器的情况下我该测那个测试点?

网友:
先太阳底下晒两天看情况有无变化。

网友:
先用热风烘干试试看 :) :)

网友:
这主意不错,明天用风枪吹下看。谢谢前辈   。。。。。。。。。

网友:
用电吹风比较好吧!吹的面积大...省事!方便!

网友:
用 洗 板 水 冲 洗 北 桥  后 吹 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