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V星KT3 Ultra 无法上133的问题

楼主(2008-03-31):
我有一块V星KT3的主板,是AMD K7平台的 CUP 1600+,最近突然只能上100的外频了,一上133就不启动,要把COMS的电放掉加载缺省设置才行,原来几年我一直用的好好的,现在在100外频还有时候无故重启或蓝屏,或者有时按开机按钮,没有自检声,屏幕上一个字也没有,主板上原来有电容爆了我自己换掉了,电源我也换过了,请求高手给指点指点,从什么地方入手分析,谢谢!

网友:
这种情况,多数是北桥空焊或老化导致。

网友:
对不起发错地方了,别生气啊老大,下次不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