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一块集成电路的旧电源不启动

楼主(2008-03-31):
一旧电源绿线接地不启动,测得绿线2.7V,紫线5V,绿线接地时494第四脚4V左右, 绿线是否输出正常? 请问什么回事?

这电源只有一块DBL494集成块.

网友:
是不是339坏 了撒 :D :D

网友:
这个电源很奇怪的,只有一块集成芯片,就只有494,没有其他集成芯片的,像339什么的

网友:
肯定是的有 换了TL494没有啊

网友:
真的只有一块芯片,没有其他的了

网友:
怪啊,怎么没有运放啊,是不是人家修过的,把运放拆了哦,呵呵,你再找找看有没有有431和78系列的IC,那些IC是三脚的,容易认成三极管

网友:
只有TL494也正常呀,其他的电路是由三极管来完成的。你在碰绿线时TL494的4脚电压为4V,是不对的,4 脚电压要为0V才开机的,你检查绿线到494的4脚这一部分电路。

网友:
只有一块TL494的电路不要奇怪,外围还要有两三只晶体管协同工作的,赛扬2时代这种杂牌电源用的最多。记得常见“皇冠”。。。。等牌子的电源里面就是这个样子。两个小变压器周围的元器件是最爱坏的,特别是大线圈下面的二极管常击穿,比较隐蔽,很多人根本就没查到,这时会产生开机时电源箱的风扇只是动一下而已。

网友:
哦,又学到好东东啦.不过这些TL494和339我就不懂它们的原理了.有谁有空把电源里都有的IC 原理发上来.

网友:
先查查电源的二次整流二极管是不是击穿,击穿了也会这样.

网友:
绿线接地时494第四脚4V左右,是否应测次级的双二级管?

网友:
转一个文章给楼主看看,也许有帮助吧
集成电路TL494的介绍
1.它激式驱动集成电路TL494的介绍
该电源中,驱动脉冲发生器、脉宽调制器、取样放大器以及各种保护电路全部由TL494完成。TL494内部有两个
比较器,两组误差放大器和5V基准电压源等组成。TL494广泛应用于1000W以下的大功率开关电源中,它既可以
驱动150W以下的单端式开关电源,也可以驱动300-1000W的桥式和半桥式电路。由于其应用方法较多, 下面只
经本电源为例说明,以供维修参考。TL494在该电压中的各脚功能如下:
   第(1)脚为第一组误差放大器的同相输入端。由+5V输出电压经R35、VR、R13取样送入第(1)脚。
   第(2)脚为第一组误差放大器的反相输入端。从第(14)脚输出的5V基准电压经R14、R20分压得到约4V的
       电压,与第(1)脚电压进行比较。由于输+5V电压升高时第(1)脚取样电压成比例升高,当此电压超
       过4V时,误差放大器输出高电平,通过IC内部比较器控制输出脉宽减小,以使5V电压下降, 达到稳压
       的目的。

网友:
第(3)脚为第一误差放大器输出的引出端。外接C19、C20、C21、R11组成的频率校正网路,以防止放大器
       发生自激。
   第(4)脚为死区控制端。当IC工作在推挽状态时,其两组输出脉冲使两只推挽开关管依次导通和关断。为
       了避免开关管的滞事效应造成瞬间导通而击穿开关管,在脉冲的序列之间留有一定的空隙,称为死区。
       改变第(4)脚的电压,可改变死区时间。当第   (4)脚电压大于5V基准电压时,输出脉冲关断。
       在0-5V,死区时间成比例增大。利用此功能,第(4)脚在维亚开关电源中作为输出过压保护。次级输
       出的12V电压,经R26、D7和R10分压后加到第(4)脚上, 与TR3、TR4共同构成+-5V和+12V的过压保护
       电路。正常情况下,TR4的基极由R28接在+5V输出端,R29接在输出端,R28和R29的分压使TR4偏置电压
       小于0.6V,TR4截止,其集电极经R36呈现近似5V的高电平,因而使TR3导通,由12V电压接出R26与地短
       路,二极管D7反偏截止,因而此部分电路与第三者第(4)脚电压无关。第(4)脚电压为第(14) 脚
       的5V基准电压经R12和R16分压的0.5V左右电压,设定末级半桥式开磁电路必要的死区时间。 当电源取
       样系统发生故障时,+5V电压升高或-5V电压因负载短路而降低时,TR4将导通,其集电极为低电平,
       使TR3截止。12V电压经R26,使D7导通,第(4)脚电压被R10分压后仍为5V左右,使输出脉冲关断,电
       源保护,各组无输出。
   第(5)脚步内部振荡电路,外接定时电容C18,

网友:
第(6)脚为外接定时电阻R9。此RC的值决定TL494输出脉冲的重复频率,其值为FKHZ=1.2/R欧姆.C(UF)。
       按图中数据,此电源的工作频率为30KHZ。
   第(7)脚共地端,也是供电的负极端。
   第(8)(11)脚为两路输出放大管的集电极。驱动放大器由R7、R8供电,其输出脉冲送入驱动脉冲变压
       器T2变换阻抗后驱动半桥式变换器TR1和TR2。C17使T2中点为驱动脉冲的零电位点。
   第(9)(10)脚为内部驱动放大管的发射极,接地。
   第(12)脚为供电端,其允许输入电压可达8-40V,因此无需外部稳压器。由小型工频变压器T1输出低压交流
       电,经D1、D2全波整流,C23滤波得到约10V电压,向第(12)脚提供启动电压。 待电源启动后,次级12
       电压经D8隔离后向第(12)脚供电。此时由于D1、D2整流电压低于12V,D1、D2截止,启动电压退出电路。
   第(13)脚为工作状态设定端。 当第(13)脚为5V基准电压时,两路输出脉冲相差180旌,    每路输出量
       大200MA的驱动电流,用于驱动推挽或半桥、桥式电路。当第(13)脚接地时,两路输出脉冲为同相位,
       为8-40V时,第(14)脚均输出5+-0.25V的稳定基准电压。
   第(15)脚为第二并联输出400MA的驱动电流,用于驱动单端式开关电路。该机为半桥式推挽电路,
       第(13)脚接5V基准电压。
   第(14)脚内部基准电压源。在IC供电组误差放大器的反向输入端,在该电源中作为过流保护取样输入。
       T3为串联在负载电路的“电流互感器”式电流取样电路。当负载电流增大时,T3次级电压升高,经D5、
       D6整流后输出负电压,再经R17、R18分压后与+5V一起R15相联,送入第(15)脚。正常负载时负电压输
       出较小,两反向电压相加,结果有1.5-2V电压加在反向输入端,误差放大输出低电平,对脉宽控制无作
       用。如果产生过载觐同载短路,T3负整流电压升高,使加在第(15)脚的电压变成负值,则误差放大器
       输出高电平,使脉宽受控变小。由于此组误差放大器同样式相输入端是接地的,属零电平,一旦第(15)
       脚电压为-0.6V以上,电路产即动作,实现输出脉冲由减小脉宽到并闭的保护过程。
       由于TL494第(4)(15)脚的保护功能,该电源可以开路。此时次级电压+-5V的升高受第(4)脚的控制,
       +5V还受到第(1)脚PWM系统的控制。电源程序可以实现短路自动保护,排除短路后又自动恢复。

网友:
这是应用图,但愿楼主用得着哦!

网友:
楼上的讲的好详细啊~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