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00奇怪的问题

楼主(2008-03-31):
今天帮客户换板子 DELL D600 换好后开机测试 3个指示灯都亮了 屏幕无显 大概3秒后自动关机(换了内存没用)。当时是比较郁闷的
过后老大重新组了下键盘 触摸板插糟 开机通过。于是呼~我更加郁闷。。。。。。 这~~
触摸板

网友:
这样你都郁闷 那以后你郁闷的时候还多着呢 呵呵 仔细看以前的帖子 有相关介绍的

网友:
走点弯路没关系,重要的是要有结果! 可能装配不到位, 或主板不稳定!

网友:
老大们可以说一下原因吗?为什么重新组了下键盘 触摸板插糟 就可以开机通过。

网友:
肯定是没装好 有地方短路 主板保护了呗

网友:
dell检硬件严格,装不好就会断电

网友:
什么叫:组了下键盘?
你要是西北人,意思应该是弄了下键盘,讲话通用点好不好

网友:
7楼那位,网卡和触摸版有关系吗?
我觉得是不是触摸板没接好,导致开机发生键盘错误,BIOS就直接自检不过关机了?应该用个debug卡看看bios跑到哪一步了。

网友:
哈哈 11楼的兄弟 我把我们的习惯语搬过来了不好意思啊 不过大家能明白就好 嘿嘿!
说真的现在做维修的地方习惯语真的很花啊~

网友:
你看下开关板有没有接好了,3个灯乱闪的时候用力压下可能就可以亮了,我遇见过

网友:
觉的网卡不稳定造成的,所以你按一下网卡芯片会好,但过段时间还会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