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了个 12短路的主板

楼主(2008-03-31):
开机马上保护 强行开机也不行 换了IO还不行
再换电压芯片可以开机了,换电压芯片OK了

网友:
12V短路和IO有关系吗?请高手赐教

网友A:
12V短路无非几点:
1 CPU供电常管
2 电源IC
3 12V经过的电容
4 串口IC
5 风扇接口的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V短路无非几点:
1 CPU供电常管
2 电源IC
3 12V经过的电容
4 串口IC
5 风扇接口的电容

说的太好了
看来上次我遇到的就是12V短路了,串口的IC 爆了

网友:
这五点真可谓经典啊,以后遇到12V短的话就有一个很好思路了.真是太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