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济!联想冠捷LXB-N769A的OSD菜单调节(在线等)

楼主(2008-03-31):
刚刚点按MENU键开机,结果恢复到了出厂设置,OSD菜单移到左边,且高亮显示,如何还原?进入工厂模式也没有调节菜单,而且现在显示器灰度太高,不能调节!
[
]
显示器
联想

网友:
把所有的按键都换掉.

网友:
换空白rom试一试..................

网友:
按键 漏电呀!! 按键 全部换 然后不行 在 看ROM !!!!!!!!!!!!!

网友:
重新写一个程序就好啦,何必双脑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