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华硕P4B266 SE主板CMOS不记忆

楼主(2008-03-31):
华硕P4B266 SE主板CMOS不记忆,发现和电池连接的一个复合二极管击穿,没有原型号,就用两个二极管带换。现在是关机后拔掉电源,第二天还是不记忆。原来换的新电池几天就剩2点几伏,我用数字表量了静态电流(表笔一端接电池正极,另一端接电池座的卡簧)在1毫安左右,跑线路发现电池正极经1K的电阻进入ASIC100的30脚,电流表串接电池正极到ASIC100的30脚有一毫安的电流,这种现象是否正常那?
在电路上没有发现有贴片电容。请高手指教!!!! 有图纸就更好了,给我提供一份。

网友:
换一个L43或BAT54

网友:
你说这两个复合二极管我现在没有。有一般二极管组合不能代换吗?  谢谢飞翔师傅了!!!

网友:
求助 华硕P4B266 SE主板CMOS不记忆(已修复)

我用两个二极管代替BAT54,现在可以记忆了。就是每次启动是提示按F1不知道是什么问题?我已进CMOS设置了。

网友:
学习了,很是佩服,我也经常遇到这样啊的问题,一般建议换主板,(哈哈,因为自己比较菜)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还可以把你电池座换一下啊
如果还是的话。。。那你就刷一下BIOS啊~~~去华硕官网下个最新的啊~~~~

网友:
谢谢窗台的提醒!!!

网友:
在学习中,请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
看你回的几个帖子都是 在学习中     这样灌水简直无视斑竹破坏论坛的良好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