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技嘉848P主板开机后2-5分钟就黑屏

楼主(2008-03-31):
技嘉848P主板每次开机后2-5分钟就黑屏.AGP供电场管3054其中一个奇烫(共二个).请大侠指点.

网友:
把两个MOS取下测看是不是有问题,可以的话直接换掉再看看

网友:
既然发烫,干吗不更换掉试一下那?只有尝试了,才知道行不行啊 !

网友:
谢谢二位的指点,换管.

网友:
既然摸出场管烫了,理所当然是摘下来换掉,又费不了你多少工夫.

网友:
你测一下两路cpu供电的上下管的G极电压是不是相差不大,如果G极控制电压一样那PWM IC应该没什么大的问题,把管子吹下来测测看有问题没.

网友:
IC烫有两种原因,一是电压不对;二是IC本身不良或质变。

网友:
检测 显卡 供电 电压是否正常 都正常的话 北桥坏嫌疑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