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30 不开机

楼主(2008-03-31):
T30屏幕刚要显示LOGO的就掉掉了,那一瞬间很快的,是不是显卡有问题?好象保护!~~~~~~~是虚焊还是显卡坏了,不上内存电流就不会掉掉~~~~~~~~~~各位指点一下
         换屏供电的保险搞定~多谢各位指点~

网友A:
不上内存如果可以用的话就别那么凑活着用用看?   你遇到的应该是IBM的常见问题,如果我没判断错的话请楼主仔细检查给机器上半部分的供电

网友:
查查CPU电压是不是正常?风扇转不转,也许是散热引起的呢

网友:
屏供电的保险击穿!

网友:
回复 网友B:

风扇转的,CPU也发热
``````````~~~~~~~~~~~~~

网友:
T30通病内存槽虚焊.补焊或换槽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上内存如果可以用的话就别那么凑活着用用看?   你遇到的应该是IBM的常见问题,如果我没判断错的话请楼主仔细检查给机器上半部分的供电

你说的上半部分供电是哪几路供电?请高手明誓~~~~~~~~~~~~

网友C:
狗屁个内存槽,在那里听说T30通病是这个问题,搞得开机掉电也是这个问题了!夜雨不是讲得很清楚嘛:“屏供电的保险击穿!”屏线接口处这几个保险要是查不到的话不用拿烙铁了!

hyzycczz -5 请注意论坛文明用语!

网友:
好的,我今天又遇到一台A22e一样的现象~~~~~~~~~~~~好不爽啊,怎么都让我碰上了

网友:
换屏供电保险搞定~多谢各位的捧场

网友:
先在想,若不上内存 CPU都不工作 那肯定不掉了   要么是CPU散热不良 要么就是供电不足及显卡坏 却没想到屏电路上去   学习了

网友:
换屏供电保险搞定,就这涉及思路要发散了,不要条件反射的认为显卡问题,我们从中又学到了好经验,谢谢。。。。。。。。

网友:
还请楼主抽时间整理下,比如在什么位置的保险,是供多少伏电压的保险,这路电压上去是干什么的,如果能说清楚当然会进步更大点,期盼中。

网友:
屏的保险丝会是在哪里了?

网友:
不知道在哪里就是不会分板电路了,多学习是有好处的

网友:
顶啊顶啊,好贴不顶是一种罪过

网友(2008-08-19):
引用 网友C:
狗屁个内存槽,在那里听说T30通病是这个问题,搞得开机掉电也是这个问题了!夜雨不是讲得很清楚嘛:“屏供电的保险击穿!”屏线接口处这几个保险要是查不到的话不用拿烙铁了!

牛人,牛人脾气都挺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