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v fx5200 开机花屏

楼主(2008-03-31):
开机显示完显卡型号后,进入BIOS自检时就出现不规则的抖动条纹,正常模式不能进入,黑屏,只能进入安全模式,640*480,8位,一提高色深就死机,黑屏.求教论坛高手是AGP接口问题还是显卡故障?万分感谢
显卡
黑屏

网友:
应该是显卡出毛病了~先看有没有电容损坏的~~
不行就可能是芯片了~

网友:
电容坏的可能多一些

网友:
用手使劲按着主芯片进系统试试来排除是不是空焊了

网友:
应该是显卡显存出毛病了

网友:
在论坛学到的就是先补焊显存,再用软件测试,不行就补焊G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