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没有什么简单方便不用示波器频率计的测时钟的有效方法?

楼主(2008-04-01):
请教有没有什么简单方便不用示波器频率计的测时钟的有效方法?

因为我没示波器也没频率计。。。

网友:
有啊~~比如你把板拿给别人修~~还有可以换块新的板~~

网友:
你这个要求很奇怪.起码的工具还是要有的. :D

网友: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你没有足够高倍数的显微镜能看见细菌吗?普通显微镜能看见病毒吗?这样简单的道理应该明白。

网友:
不用示波器和频率计也行,用频谱分析仪

网友:
汗死我了呀。。。可是那个示波器好贵的呀,我现在规模还很小没有必要买那个呀,怎么办呢?

网友:
既然有心研究,干吗不买一台那?再贵也没有飞机贵把!

网友: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基本工具是少不了的。

网友:
怀疑它就换掉它。   那么你就是 不用示波器频率计的测时钟的有效方法

网友:
所以维修一般大量使用替换法,就是因为设备不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