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845GL跑7F不显

楼主(2008-04-01):
杂牌845GL跑7F不显 偶尔屏幕有显示只是一闪而已 问题会出在哪里呢?
请教兄弟们帮帮忙  谢谢 !!!

网友:
是过了26跑的7F,还是没有过26就7F了?

网友:
是跑过26到7F 不显  不知道问题何在????????

网友:
过了26就说明主板通过了,你是集成的显卡,可以的话找一个AGP的独立显卡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BIOS 可能性没有了 毕竟闪了下 显示头VGA到北桥线路检测下 或北桥问题~~~~

网友:
太郁闷啦  无从下手  继续求助中  有谁能说的更详细些 ????

网友:
回复 网友B:

之前我也与到过7F的,不过我的能显示出来,过了26就说明主板诊断通过了,然后又跑到7F,可能是显卡的供电不足,BIOS放电有没有试过?

网友:
845GL集成显卡的供电正常值是多少  一般都是通过什么元器件供电的?

网友:
要是有PCI显卡早就插上啦  问题是没有  我当热知道显卡供电是通过北桥我是说北桥到显卡之间的元器件一般都是什么元器件 总不会一根导线直接到显卡吧!!!

网友:
我晕 老大这是集成显卡 845GL那来的显卡插槽  。。。。。。。。

网友:
查VGA信号的相关引脚..一般五条线有些用..是不是相关线路小电容有漏电

网友:
当不认显卡修!

网友(2009-10-04):
看来845GL的NB坏的好多。我手上也有不显的。经测量应该是NB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