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插上检测卡后主板不亮

楼主(2008-04-01):
我在维修主板时,有的主板插上维修卡时主板点不亮,如是认为主板还没有修好,就还在主板上找故障,可找来找去没有找出故障来,后来,直接插上显卡接上显示器,插上电源,启动主板却正常启动,不知是什么原因,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廉价诊断卡在有些机器上直接导致不不能启动,例如某些SIS的板子AMI BIOS的板子,特别是插在第1 PCI槽上。诊断卡有兼容性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是维修电脑主板的新手,希望跟你交个朋友,跟你学习一下,交流一下维修经验,能不能加你为QQ好友,请告诉我你的QQ号,我的QQ号是:914422670  谢谢!

网友:
晕。。。还有这事,那以后收到板子不能直接就上测试卡了。。。不然好的都修坏了。。。谢谢张老师,请俺又学到一个实用的知识

网友:
这事遇见很多次了  诊断卡坏了啊   经常误导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