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P6021电源管理芯片加电问题

楼主(2008-04-01):
HIP6021电源管理芯片是不是在主板加电时还有一个控制脚控制着管理芯片的电压输出,当这个控制脚的电压高或者低时,芯片的主供电输出端就没有输出电压,请指教。谢谢!

网友:
应该是有控制端的,你可以去下个PDF看看每个引脚的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