腾达402m路由器电源代换问题!

楼主(2008-04-01):
腾达402m路由器电源!烧坏,电源标示9v800mA,拆开后内面只有一个小变压器,现在我能否用9v1000mA的电源代替,怕不怕电流大将设备烧坏!知道的坛友回答!
不知道的不要猜,谢谢!
着急,在线等!

询问有经验的师傅告诉我可以代用,我试过以后确实可以,而且用直流代的交流,给坛友一个经验

网友:
哪要看你的电源是直流输出还是交流输出。如果是交流输出真代换。如果是直流输出要注意正负极。

网友:
可以代用的,但是要分清交直流噢,因为有些机子用直流代交流好像不行

网友:
兄弟,我已经说了,他的220转9内面只有一个变压器,肯定是交流了,主要是问怕不怕电流过大把设备烧毁这个问题!

因为原来的只有800mA现在是1000mA

谢谢楼上两位回答,再次重申问题:怕不怕电流过大把设备烧毁这个问题!

网友:
不会烧毁的。

原来的800MA并不是指工作电流是800MA;
所以现在的1000MA电源也不会使工作电流变为1000MA。

详情可以温习初中物理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