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IZO(艺卓)17右下角磁化

楼主(2008-04-01):
右下角偏黄或暗淡,消磁后仍然如初,用消磁棒越消越严重,关机一段时间后恢复没有用磁棒前的现象,请问是何原因?
是珑管的,是不是管子老化所致?还有救吗?

网友:
LZ  要注意咯  珑管 消磁和其他的显像管 消磁方法不一样 弄不好珑管就成垃圾管子了
  要顺这一个方向消磁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有听说过此种方法?????

网友:
回复 网友B:

消磁也要讲究方法,一般是拿着消磁棒在显示器前画圆然后拉远消磁棒后断电。

如果消不掉,就是管头色纯或CG或荫罩板有问题。

网友:
多半是管的问题, 我想是没得希望,望LZ要有心里准确备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是像管问题.

网友:
屏幕右下方磁化,可能是两只小音箱屏闭磁场不好造成的,解决方法将它移开

网友:
7楼说的也对,对于CRT显示器的磁化问题,应先检查周围有没有干扰磁场;再使用外消磁;如果仍然不能解决,同时也没有外干扰磁场,那就是CRT OVER了。

网友:
同意七楼的说法,但珑管一般不要用消磁棒,用自身消磁,远离磁场

网友:
就是先前在右面经常放过磁化杯喝水,后来就成这样子了,现在自身消磁消不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