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关于内存颗粒的代换

楼主(2008-04-01):
不知道对内核版本有没什么严格的要求呢,我现在这边有一条内存用02版的测试卡测始终为第七个芯片有问题,连换了两片芯片了(原条上的内核版本为AT,换的是BT),都还是老问题!期待高手解答!

原条的颗粒:HY5DU28822AT-J
我换的颗粒:HY5DU28822BT-J
                                             不知我这样代换有问题没,还是我的内存有别的问题呢? 新手初学修内存(因为自己测板时都没内存用了)望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2010-03-17):
应该可以直接代换,如果还出现问题可能其他问题,你可以把。其他位置上的颗粒拆过来放到这个位置上,看看有什么变换,如果没问题就是代换的芯片不符合要求,如果还一样毛病那就是PBC板问题或者是排阻问题,尤其是排阻,别忽视了这个,你测量一下看看

网友:
打磨条。。。 不要光看 上面写什么就是什么颗粒

网友(2010-04-21):
完全是可以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