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黑屏刚换的行管又烧了

楼主(2008-04-01):
我打开机壳用万能表测了一下,行管烧了,去买了一个同型号的行管替换,可是一开机又烧了,是什么地方坏了,难道是高压包短路了,请师傅告诉我是地方坏了

网友:
烧行管有很多原因的,主要是有原因是电流过大。你可以着重查:逆程电容,阻尼二极管,行脉冲。

网友:
行输出内部短路,行输出负载短路,行供电过高,行激励不够,都会烧行管,一是瞬间,二是过热.

网友:
如果 要是一 开机就烧 行管  那嚒就要注意 看FBT 是否有问题

网友:
很多怀况下行管坏,二次电源管也会坏,你可以查下看看,就维修中遇到经较多的就是行电路短路或高压包坏引起瞬间烧行管的比较多,其它原因也有,不过较少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