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电路问题?POWER 跟地线都有电?

楼主(2008-04-01):
客户拿来了一块主板,开不了机,但插上电源主板上的一个指示灯会亮,这说明主板已经通电了,但是我按下开关键却没有一点反应,于是我测量了一下POWER 看有没有电压,一测吓一跳4.3V,另外还测了一下旁边的地线也是4.3V的电压,关掉电源把万用表打到了峰鸣挡一看,地线跟主板任何接地的都不相连,这可头痛死我了,希望网友们给予指点!

还是不行的啊!用峰鸣档搞了下,一点反映也没有!另外一插上电源,竟然地线也有电!我真的想不通!

网友:
要么是地线有地方断路了,可以查下那电源排插座底下有没问题,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的,那地都好多个.怀疑你测试的地不对,你在好好看看吧

网友:
是不是开关不良短路了,拔掉开关线,直接短下看看!!!

网友:
有可能是电源的问题
对了,你说它旁边的地线?那可能是和它相连的元器件对地短路了

网友:
或者你测的地线根本不是地线

电源4.3v,地线4.3v,短路的话电源会保护,或者你测的地线根本不是地线

网友:
开机针不一定有地线
象83627HF-AW
两根开机针中就没有地线

两根都有高电位的原因, IO引脚和某个高电位点短接在一起了,导致和该引脚相连的排针也成了高电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