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32 外接显示器无显示

楼主(2008-04-01):
IBM R32开机一切正常,由于客户要用投影仪
外接显示器没有显示
哪位遇到过此类故障,请指点一二
在此谢过

网友:
如果你是已经起动电脑再接投影时要按键盘上的FN+有个换屏键,不同电脑有不同的键,也可以接好重起电脑就可以了.

网友:
朋友,我也遇到过你所说的情况,外接显示器无图像,电流上到1。45A左右吧。你拔下内存,加电后,看看电流是否能达到1。45A左右,若能达到,说明主板不开机。那就要检修主板了。
上内存和不上内存电流都是1。45A左右的话,加焊内存接口。我就是加焊内存接口就好了,正常开机了。
若这样你的R32还没搞亮,那就检开机电路了。

网友:
呵呵 楼上的 看清楚楼主的问题 别人开机OK 的  只是没有外显
楼主不妨对比下VGA各脚的电压   另外VGA口应该是有个8pin芯片和几个电阻管理的吧

网友:
不好意思,答的不对口.若按的FN+F5的话,那请查查VGA电路了.
QQ:1844942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