硕泰克的845板,屡烧上管!烦人啊 !

楼主(2008-04-01):
硕泰克的845板,屡烧上管!烦人啊 !
原板是供电管理芯片烧掉了 。 我 换了 RT8241B 和RT9602 和 CPU 供电的场管,09N03 和06N03 各两个 能上电了!!!!。 后上电1分钟后,自动的段电了。 查 上管 09N03 又烧了。 屡换屡烧。 什么问题啊 。。 。
cpu
芯片

网友:
最好把那几组MOS管一起换掉比较好,否则有可能因为电流分配的不一样而造成烧坏的可能

网友:
最好是把CPU供电MOS管全换掉,

网友:
所有上管都换掉!不建议用新管 除非是原型号!
可以找另外一个相数相同的板 把所有的上管移过来!
另外料上齐后不要着急上电~ 先测量对比各相供电的阻值是否一致!
另外PWM也建议元型号代换! 9241有A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