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显卡报警声的ECS主板

楼主(2008-04-01):
ECS L4S5M VER1.0 的板,插上诊断卡,走到26就有显卡报警声了(主板自带小喇叭),放电试过了,主板也没有断线的痕迹,显卡槽旁边的供电管也换过来了,也有下了官网的BIOS刷过了,就是还不显示,还有其他什么原因呢?
虚心请教,谢谢各位!

网友:
1:AGP插槽有可能坏了,先清洗下槽子,还不好就换掉
2:把那网卡拿掉,看能亮不,否则,就是北桥问题

网友:
对AGP AD线打下阻值,有可能是北桥的问题
内存负载电压1.25V正常吗?

网友:
碰到过类似问题

以前碰到过类似的问题,一个是北桥问题,一个是CPU问题。

网友:
赞成1项和2项的北桥问题说法,我也修过些主板,但没一块是因网卡有问题而引起不能开机的,不知道好多朋友拆网卡来解决问题有什么原因.
网卡是PCI通道,显卡是AGP通道,两者联系是有点,但不那么直接吧?

建议把主板所有显卡引脚测量一下看与标准数值有无太大出入的

网友:
用CPU 测试灯测一下CPU底座有没有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