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没解决再求助,经常要击穿CPU供电管是什么道理啊?

楼主(2008-04-01):
这有张板很奇怪,老是解决不了,就是无论换了100%好的CPU供电场管和电源管理芯片,开机是可以,不过用了十几分钟就自动断电,再开,主板闪一下就停了,明显又短路了,再换,十几分钟又击穿,这到底是什么道理啊?

有人说可能电容、电感坏了,但看起来好好的啊!

虚心请教,谢谢高手指教!!

就是以下这ECS 848:

网友:
精英848
好想PWM IC用的是ADP3180吧

如果场管屡上屡烧,有可能是负载电路过大所致

有条件的话监测一下12V电流,没有条件的话摸一下场管的温度是否异常

网友:
场管旁边的小八脚坏了也会这样哦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什么东西?LM358运算放大器 ?
居然是经常烧,肯定是电压或电压超出了MOS管的使用范围

网友:
如果电源管理芯片也换了,还这样,就可以测量各MOS管的G极电压,看看相差大不大,还有就是MOS管旁边的小阻塞值电阻有没有变质.

网友:
用手摸摸坏前是不是很热,这样可以确定是过流,还是过压坏的.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也换了,MOS管的G极电压,看看相差大不大,还有就是MOS管旁边的小阻塞值电阻有没有变质.

网友:
看了图,CPU旁边也没有多少东西啊,干脆把所有的元件都换一边,总能换好吧

让了来留个言,让我也学习一下

网友:
碰到过和LZ一样问题的板,不过是ASUS的.也是把所有能换的都换了,问题依旧.实在没辙了,换CPU,问题解决.

网友:
测量电源管理IC供电是否异常

网友:
看一下各相上下管的G极驱动脉冲是否正常。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和 8脚的驱动芯片都换过了吗?

8脚的驱动IC型号应该是 ADP3418

网友(2009-04-09):
是不是点亮后几分钟或者十几分钟就重启,有时候要本点不亮,这问题有可能是CPU座虚焊

网友:
还有,看看主板上的电容有没有鼓包漏液

网友:
这个问题十分难修,我也遇过这种现象好几次了.换了MOS管后温度非常高,MOS管肯定是好的.几分钟就可以看到MOS管的焊锡都熔掉发亮.如果这时不关掉就会烧坏MOS管保护!我把所有的组件全换问题照旧,现在遇上这现象就不修了.郁闷!!!

网友:
ADP3418 双高压场效应管驱动芯片  和ADP3180  组成  换下3418试试
   貌似板子是3相的  有一相预留的  有条件的话 把拿一相加上看看

网友:
象这种低端的PWM要整组换
量一下小电阻

网友:
1.换好MOS管后通电试温度 如果温度过高换块CPU试试。
2.损坏的是否是同一位置MOS管,如果是请检查8Pin推动IC的12V供电及IC本身 一并检查G极电阻.
3.更换之MOS管参数应与另一组供电相同。
4.如果都无法解决,拆掉一组供电 留下一组上电试试!如果温度正常也可以判断故障位置.

网友:
见过一块把所以东西都换了不行,是845的,还有一块815的换新板用一两个月也烧,赔了钱,后来上cpu一量只有八欧阻值,换了个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