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e70f显示器继电器反复吸合

楼主(2008-04-01):
我一共有5台这样的显示器,优派e70f显示器继电器反复吸合,不知道是哪儿的事。老大们,能告诉我是哪儿的问题吗?

网友:
电源间隙性保护.检查开关电源次级各组电压是否有短路的.

网友:
我昨天修了几台,发现一个特殊的情况。
当我直接接上开着的主机上面,显示器的继电器就反复的吸合,当我把分辨率调到800*600的时候,就显示了,然后再调到1024*768后就又正常了。
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啊????

网友:
查查二次生压电路啊

查查二次生压电路啊,看看是不是它的问题啊

网友:
请教:View Sonic优派E70f+显示器启动电脑时显示器
请教:View Sonic优派显示器启动电脑时显示器内连续听到继电器的滴答声一直到系统的欢迎窗口出来,然后显示器一直正常工作,就是看不到启动时的那一片英文,这是什么原因啊?换个显示器是好的啊

网友:
我现在什么也没动,我觉得应该是存储块内容的问题吧?我现在也不知道了。反正能用就行了。不行的话,就刷一下存储块!

网友:
高压包可能有问题吧?? :L

网友(2008-10-01):
后级负载有短路的地方,二次电源最爱出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