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主板跑C1后,显示AD后复位灯常亮

楼主(2008-04-01):
一块主板跑C1后,显示AD后复位灯常亮,这是哪儿的问题啊、

网友:
跑到C1后不复位,比较少见
先还是要检查一下内存的工作条件

如果一切都正常的话,待带复位灯亮起的时候,检查整板的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换个诊断卡试试 有些卡兼容性不好吧

网友:
LS,内存问题居多,重点检查内存工作条件,

网友:
换内存供电管试下..有些场效的管.用表量是不太准确的..量着是好的.有时也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