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6788开机就死在LOGO画面了!

楼主(2008-04-01):
MS-6788(865PE NEO2-V)客户说是键盘不好用了,经测试是死机.

刚开始刷BIOS了,在官方找的程序从高到底都是过了,故障依旧
又IO也是不好用
又把电容基本上都换了!!还是不行
现在没招了!!

网友:
自检不完整!有无更换U和内存?

网友:
先修键盘不好用这个故障,键盘不好用,会导致LOGO画面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