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057 全板无复位 心在飞翔救急

楼主(2008-04-01):
V星845GV 型号:ms-7057  原先的故障是不触发 点击晶体能触发 判断是南桥虚焊或受潮 经过烘烤后 能正常触发了 但却全板无复位 pci复位电压只有1.3v 查了连到ms5 cpu复位只有0.45v  这个板的复位应该是ms-5发出的吧? 现在难以判断是南桥还是ms-5的问题 心在飞翔大哥在吗 请教您一下  要想ms-5正常发出复位信号 具体应该检查哪些前提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
为什么不重做下南桥呢

网友:
VCORE正常不?
如果正常,LZ为何不直接更换一MS-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