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花和小花

楼主(2008-04-01):
请教各位大虾大花和小花的故障区别是什么?

网友:
只要是看屏幕上不正常的部分是不是很多
如果是类似雪花一样的 不是很严重的一般称为小花
大花基本上就是已经看不太清楚原始屏幕那种

好像一般小花重点考虑闪存故障
大花一般考虑是GPU故障,因为不可能所有的显存同时坏掉!

网友:
谢谢!

谢谢指教,能给个软件我么?就是MATS啊!我还不能下呀!我QQ:446524049,多谢啦!

网友:
原来、还有大花和小花一说   第一次听说  受教了   那要是GPU 有问题是不是就可以说保费了那??

网友:
回复 网友A:

GPU 有问题一般虚焊的比较多吧,一般坏的几率不是很多的.

网友:
显存也会引起大花。显卡的一组显存。它的地址线是连一起的。如果地址线短。连。就会引起大花。换显存时不用风筒搞。用风筒搞最坏显存。搞一把镊子。一把铬铁下。又快又好!《个人跑线路得出结果。如有8个显存。其中有4个它的地址线是连一起的。另4个也连一起。用MATS测分什么Axx,,,Cxx。。就是指A面,C面。XX里边是数字哈》这个结果能不能适用所有机型。不好说噢。。各位大虾们指正噢。

网友:
RGB电阻短路吧? 你看以看是不是RGB是不是短路啊1

网友:
回复 网友B:

RGB电阻短路?那有这么简单的故障修啊!那简直是千年等一回。

网友:
多发帖吧,等有了经验就可以下载软件测试了。还是那句话,自己多看帖,多顶。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啊!你关税大家受益,你真行啊,哥们!

网友:
绝对是千年等一回,如果是爆几个电容那更是十分十分难得的捡个便宜

网友:
哈哈 又张知识了
要努力向老大学习!!!!

网友:
小花花一点,大花花一片

网友:
感觉显卡好难修哦~比主板难修的太多了
看到显卡头都大了

网友:
看看大家的意见 还是没有一个谱 谢谢分享

网友:
好啊,总能在贴子里学到一些东西!!论坛真伟大

网友:
我这刚拿了块5200大花[满屏花]时好时坏,好的时候测显存频率只有133M,64bit ,64M的容量了。这会不会是那一组显存的问题呢?

网友:
回复 网友D:

显存虚焊了,补焊一下就好了!

网友:
谢谢LS的指点,我今天把显存全补焊了一遍。接着把电容也换了,这时发现板上那两颗最大的电容是短路的。拆下来测板上的焊脚也是短起的。不知道咋整了。就把核心GPU也给补焊了下。再测还是短。没招了。回家上机还花。但和之前花的不同。清楚的,规则的竖条。能进系统,见到桌面。在发现硬件装驱动时。机器蓝屏死了。情况差不多就这样了。麻烦各位再帮我疹疹,这卡还有药救不???谢谢了!!!

网友:
已经短路了,估计GPU都OVER啦~
想修好得换GPU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E:
在加焊时有没有焊短路,戴上放大镜仔细观察一下吧!还有GPU你是用什么方法加焊的?有没有确定加焊成功呢?加焊之前一般要先上助焊剂,焊好后要用洗板水洗的.

网友:
http://www.163disk.com/show.aspx?type=1&filepath=bbtling%2f5200.jpg

网友:
大花或小花都很大机会是GPU坏的,显存坏的机率很小,首先用MATS或者R3MEMID测是那粒显存问题,再把显存御下来,用万用表测数据线,地址线,控制线的阻值是否全部正常,正常则是显存问题了,不正常的话就是GPU坏了,GPU虚焊的机率也是很小,就算你重做了BGA后,显卡正常了,但不出一个月,又会再出现问题的了,这是GPU老化的表现。

网友:
昨天把芯片给拆下了,证实是它引起的短路。用的是我这修手机的工具。显卡是刚学着修的。还恳请高手多指点哈,谢谢咯!看来这种5200是GPU损坏造成的花屏了。不过有点不能理解的是那两颗1500微法的电容处短路,对应的应该是芯片的供电吧。都还能开机进系统和显示!厉害!!。哎!丢那了,等芯片换吧。有用的着朋友也可以来拿去用。哦,我还有一张X700也是芯片坏了,显存是128 DDR3的。也一起哈。

网友:
回复 网友F:
大花可以由很多原因有电压问题:一般是memory电压出问题了这问题比较多
还有可能是超频超得太高了会引起大花
还有bios刷错了也会引起大花的

网友:
回复 网友G:
那两个电容刚好是和memory电压相连的如果只是转换电源这边几个芯片打死了还好
如果把电源哪边零件拆了memory电压哪边还是短路的话那就这片板子基本挂了
因为gpu和memory都打死了。

网友:
那问一下. 显卡启动后, 全是一竖条一竖条的. 看得清内容. 是属于大花还是小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