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解决主板到底哪里出了问题了啊?

楼主(2008-04-01):
我的是技嘉集成主板,技嘉M61SME-S2,开机不行 主板问题
问题是:开机每次键盘也不亮,显示器没有反应,把CPU拔掉内存拿掉也一个样。原因:以前家里的插线板从桌上掉在地上,一掉之后来就这样了
现在每次开机等主机待15分钟之后,再重新或者开机,就能运行。
高手请解决主板到底哪里出了问题了啊?
cpu

网友:
不像主板问题
个人认为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
接触类故障
重新插拔所有的接口 然后考虑更换一个好点的电源看看

网友:
每次开机等主机待15分钟之后 才能开机 是不是温度太低了啊 要蓄热下啊 呵呵 应该是电源有问题

网友:
好象是电源的问题哦,换一个试一下了,

网友:
我以前碰到过几乎和楼主一模一样的问题,当时是那个地方的一个跳线帽掉了 具体忘记了
楼主仔细找找,好了回复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