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17寸显示器,继电器不断的吸合。

楼主(2008-04-01):
开机测试,一启动就保护了。段二次电源接假负载电源各路输出还算正常,55V 87V 6V -12V.但是电压随着继电器的吸合而跳变
电压变化不大在几伏。电源IC使用的是2S0765,我现在判断的是电源负载太重引起的,不知是否对。我不知该从哪里下手?
你们一般是怎么维修的?

网友:
行电路的问题,最可能的是高压包

网友:
查12V和CPU电路是不是正常,有次刷BIOS正常了

网友:
有可能是尾板   你把尾板的线拔了再看 响不响  一般是尾板的 释放 和FBT  有问题
修好了 给大家通知一下

网友:
好的!很感谢你们的回答!

网友:
我已经断了二次电源供电,还会是行电路的问题吗?12V CPU 以及尾板我还没查,电源有可能吗?

网友:
存储器的5、6脚电压是否偏低?SDL/SCL

网友:
是不是像长城代工类型的板?
着重查12V的供电管
可以断开场供电看继电器是不是不跳了.

网友:
这种情况可依次断开电源次级各组电压来确定故障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