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机后 鼠标还亮着

楼主(2008-04-01):
5VSB还要给鼠标供电,这是一块也应该比较容易出问题,大家有没有这方面的维修特例

网友:
很多USB供电不足都是这个原因
我见到所有的板都是直接把跳线从SB5V转到ATX5V上!

网友:
应该可以在BIOS关闭掉吧  你找一BIOS里面的资料

网友:
看看你的板子有跳线没有,有的话跳过就可以了呀!没有的话,那就是主板本身的设计问题,没有什么奇怪的!如果想让它不出那么多的问题,可以考虑改线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