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喜主机MSI主板-6575E系列主板点不亮.遇到好几块这样的板了都修不了!

楼主(2008-04-01):
MSI 6575E 主板点不亮.查各项都正常.手头上又没有MSI那个芯片.各位大哥有经常修到这个板子吗.把维修方法给传授一下.谢谢.

网友:
具体什么现象 跑什么码 还有你测试的地方都说出来 这样大家才好帮你判断啊

网友:
我有一块ms6575v2的主板,是联想电脑里面的,上次因为需要增加内存,把机箱打开后,用压缩空气把机器里面灰尘吹干净。后就不能开机了,开机cpu风扇在转动,更换了电源、显卡、cpu和内存都没有用,清空了cmos,取下电池都没有用。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请问你是测试到哪个MS芯片坏了,我可以帮你搞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