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很怪的问题

楼主(2008-04-01):
手上有块865pe neo2-p(ms-6728)什么都正常拿来代码跑dd 刷了V星的一种BIOS代码跑25了,但是去官方下了好的BIOS他还是跑dd

我也怀疑过CPU座 压了还是一样

最后换南桥 OK 搞定

网友:
我估计LZ的问题是不是U座虚焊了哦???
先要排除这个原因

不要是代码偶跑偶不跑,误导了维修思路哦

网友:
INTEL的865pe芯片组发热量很大,周边元器件环境不好的话很容易烧掉,尤其是炎热的夏季.我想可能是这个原因,新板子建议用散热片被动散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