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无显,替换电源两次后又有显示。

楼主(2008-04-01):
开机无显,换一个电源后开机有显,把原来的电源换回去以后又有显示了。请问见到过这种现象的高手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是不是电源没有插好吧?哪里接触不好? ?

网友:
替换电源之前插过电源。

替换电源之前重插过电源。
不过这种情况只能解释为电源接触不好。不知道有没有高手留意过这种情况。

网友:
触发了开机电路里面的无软吧

网友:
不奇怪啊,你的哪个电源排线部分是否接触不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