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谁碰见这个问题没有

楼主(2008-04-01):
有块杂牌845d的小板上面写着能上到533外频 问题是这样的,上CY1.7正常没问题 上cy2.4 cy2.13d 的都不行 偶尔能亮一下但是重启一下就不亮了代码C1-01 苦于手上没BIOS刷下试试 只能上来求助了

网友:
是不是有什么跳线没有跳对?你如果要刷BIOS也不难的,在DOS下搞

网友:
频率跳线 跳到AUTO上就OK了!
多见于工包板!

网友:
也许是你内存条的问题。CY1.7是100外频,内存很轻松的就过了
当上高于100外频的处理器时。比如133或200.就出现问题了 。表现为C1

网友:
跳线是跳在AUTO上的 手动跳在533上上CYD也是上不了的 内存也换过了 没有BIOS文件也刷不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