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EB772G-EA显示器散焦严重的修理。

楼主(2008-04-01):
接修一台LG EB772G-EA,在接入主机信号在桌面状态是图像比正常的模糊一些,要是点击任何一个程序(比如上网)图像模糊更厉害,像管座受潮坏时一样,已代换过高压包、CRT,但故障依旧,请教师傅们是哪里出问题了?谢谢!
桌面

网友:
本版置顶有关于显示器模糊方面的维修专题.建议楼主还是仔细去看一下吧.

网友:
修到这一步也算仁至义尽了,最大的可能就只有显像管啦,说实话飞利浦和lg的管子出问题的几率低的可怜,我每种见过的也就两三个,不过三星的管子出现这种故障就不稀奇。,你代换过管子和管座的话就去查查自动亮度控制吧。

网友:
谢谢2位师傅的指点,本人初到贵地,请谅解!

网友:
你已经代换过包了,也代换了CRT,这么就只有电路上的问题了,点击任何一个程序(比如上网)图像模糊更厉害时,亮度变没有变? 屏的大小变吗? 先从这些细小的变化中找突破口,ABL电路和电源都有检查一下。

网友:
对了修显示器,最难的就是这一故障了,我修的有一半都没修好。

网友:
倒一下 聚焦 看看是不是聚焦搞错了 论坛里专门有将模糊的 帖子 希望LZ 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