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865PE Neo2内存供电短路

楼主(2008-04-01):
入手一块V星865PE的板,测内存7PIN和北桥上的4个电容短路。CPU供电只有0.98V,因为客户着急所以没细查就拿走了。
以前也遇到过内存和北桥同短的情况,没有修好过。
我想请教一下:阻值很小能视为短路吗?能判断是北桥坏了吗?维修思路是怎样的?
忘了说一句,加电后内存7PIN和那4个电容有2.5V电压

网友:
如果VDD_DDR对地为0 基本都认为是NB击穿了

网友:
0.96V的电压是正常的,应该是你假负载的VID连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