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S-K7VTA2 462主板

楼主(2008-04-01):
ECS-K7VTA2 462主板 接上ATX电源后自己开机..显FF 各测试点电压都正常.请问前辈们,.像这种一接上电源就自己开机的主板,一搬会是那里出问题呢?我该从什么地方下手.谢谢
测试点
主板

网友:
接上ATX电源后自己开机,短接POW关不了机......

网友:
有的时候不要想得太复杂,你的开机按钮也可能有问题(不一定按下去回弹有力就没问题)。测试方法很简单,你把机箱开机按钮拔掉后通电看计算机能不能自动启动,如果不能的话,那按钮的嫌疑就很大

网友:
这张板子的IO应该是8705吧,不带开机功能的IO
检查一下BIOS跳线,如果是正常的,从绿线开是跑跑线路吧
如果绿线是直接进的SB,那SB挂的可能性比较高
另要注意一下有没有ATTP1这个芯片,如果有,把他取下来。看还自动上电不

网友:
你的芯片组是什么的 是V胜的啊还是 INTEL的 如是 V胜的 桥坏的几率大点 首先一般出现这种现像你看下 你的触发 电压正常不 —— 不正常 跑下线路 电源14脚 所连接的电阻 电容 3及管 门电路 损坏 一般为门电路 居多 还有 你开机显示FF 复位正常不啊 ?复位不正常 我前面说的 你就别 查拉

网友:
这板子,修好了,所以上来说下把结果跟大家说下。
这板子是什么样触发我忘了,但我记得是高出的。。南桥到绿线间有个三极管。它坏了。所以我一接上电源就开机。因为它直接把绿线拉底了。呵呵。。。刚开始没有想到这一样,郁闷 了几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