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好用的SATA硬盘检测工具

楼主(2008-04-01):
如题,各位大侠```最近试了好几个硬盘检测工具 比如效率源 等都不检测SATA硬盘,拜托帮忙推荐一个比较好用的检测工具 谢谢

网友:
就VCR好用  直接桌面使用的 很方便

网友:
不要用效率源修本盘和串口盘 否则死的很惨!

网友:
俄罗斯的VCR 目前最新的是4.3  但是是英文版的``

网友:
我发有过中文版的 你搜一下

网友:
谢谢版主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