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MS-6555主板奇怪的毛病,

楼主(2008-04-01):
MS-6555主板上假负载可以正常开机.上CPU 就开不了机,是怎么回事啊?
开不了机

网友:
你看看CPU座附近有个小的MOS管!
好像是提供VID上拉的,换掉他!
具体的信号名称等老杨给你截图吧!

网友:
LZ讲的上CPU开不了机是不能够上电,还是上电不跑代码,或者是能够上电但是CPU没有电压

网友:
V星的这个型号问题好多啊,不知楼上说的VID上拉是不是通病

网友:
楼主的意思应该是不上电吧?CPU是好的吗?

网友:
CPU肯定是好的。..我上假的CPU.偶尔能开机..
上CPU肯定就开不了机的。
就是这个问题。

网友:
后来发现了这块板子的问题。是NQ.脱焊.的问题。...........

网友:
短路问题,检查CPU底坐。

网友:
除了要注意VCC_VID外。还要注意一下VCC_VID_PW_GD这个信号。

网友:
这个情况,我前些天刚碰到过,测PWM 的VID 43210 都是0,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