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6788能跑码! 但不断复位!

楼主(2008-04-01):
MS6788(865PE),开机能跑码, 但到DF时就不断重复, 同时复位灯也不停地闪, 该怎么办? CPU电压,内存电压均正常!

网友:
杨工,   能不能把复位相关的电路发给我!

网友:
这个应该不是复位电路的事情,而是内存没有检过。

网友:
不插内存没事, 插了内存就不断复位!这个该怎么搞?

网友:
量一下内存的工作条件,以及看一下内存槽的针脚是不是有氧化,用镊子背刮一刮。

还有就是量一下内存到北桥的线路。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没有修好,但不是MS的,是ASUS的~~

没修好反给顾客了

网友:
这个以前遇到过,压住北桥看看怎么样?
还有就是复位灯变化的时候测试一下主板的各个电压看有没有跳变!

网友(2008-05-10):
我也有几块这样的板.情况差不多.但就是插不插内存都一样.它是定时重启的.不管码跑到哪.时间一到,就马上重启.重启时.全板也有重启电压.重启接线的电压也跳变.
I\O我换过了.现在是越修越坏.我昏暗!!

网友:
看一下。91和92脚。是否有3.3V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