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日志之五:不会跑电路修了显示器

楼主(2008-04-01):
维修日志之五:不会跑电路修了显示器
今天又修了一台显示器,17长城纯平,可能为78DF,没有记清了。现象为开机吱吱响。好像启动困难,因为以前修过一台显示器吱吱响的时候,是因为过流保护的电阻过大,带不起来。这次是什么呢。这台显示器与昨天见到的相同,也是卡扣的,幸亏昨天拆过今天知道怎么拆了。拆的过程非常顺利。开后,看看电源部分吧没有任何问题。也不是3842为开关电源。电路怎么跑不知道了。后半部分也不知道怎么跑,因为上门维修非常紧张。手里都出汗了耶。甚至,行驱支电路都没有找好。心里暗暗叫苦。老天爷帮帮我吧!但是我看到400V大电容有点鼓了。换了一个400V,100UF的电容。开机试试,还是打火,手没有放开电源按钮,看看那里打火。看到打火的部分关了电源,看看电路板,打火所在的地方,是行线性电感的一个引脚脱焊了!引脚下的孔锡都流空了,仅剩了一点点。心里一乐,拿起铬铁就给了它几家伙!再开机,听不声音了。肯定好了。接上主机一试还真的好了!
说实话,要是修这个东西的时候还得跑电路的话,我还真得好长时间去修,修一天吧也差不多。但是从直观上去判断去修的话,还真快,非常好。我记得以前修一个行幅宽不可调的显示器的时候也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用手摸了一下背面的元件,结果感一个元件非常的热,仔细看来竟是一个电容,把它下来,一测,容量小多了。换上一个以后OK,空上电容在这里起什么作用,我还真得不知道。原来许多故障都可以不跑电路就修好的呀!

网友:
楼主说得那么轻松,真的那么容易吗????

网友:
显示器我都两 年多没有开过壳了,里面的电路什么的全忘记光了.前天接到一个客户的显示器,我本来想打开自己研究的,但无奈顾客催得紧,没有太多的时间去修,只好找朋友代劳了.故障是枕形失真,调不了,应该是枕形校正电路的问题,但具体位置在哪儿,我也不大清楚了.今天随便问了一下朋友,他说里面的行输出周围的管子烧了好几个,费用有点儿贵 ,没办法,最后只能征求客户同意了才可以继续修.他还说不能保证一定能修好,说问题有点儿严重

网友:
顶楼上的看来技术还是要掌握在自己手中,要不然会被别人牵着鼻子走了

网友(2008-05-02):
看楼住的帖子,像在看历险记,呵呵...挺有意思

网友:
你没有跑点路,但你跑了电路上的元件。实践出真知。向你学习!

网友:
行啊兄弟,比我强啊,。努力啊,好好学习~!!!!!111111

网友:
不错呀,看来你修机运气不错啊,我刚学修机时就没你那运气了,都是慢慢查出来的,

网友:
不错,你修机的运气不错,我看你的运气占一半

网友:
运气只是维修中的一个小部份。技术才是关健。其实,楼主的细致的观察力令人佩服。

网友:
先"听"后"看"再"闻"最后思考,这种故障一般很容易看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