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寸长城纯平显示字模糊

楼主(2008-04-01):
有一台02年的17寸长城纯平显示字模糊,是全屏字都模糊的,大家说说要换什么?

网友:
你先调试高压包看行不行:不行测试管有没有老化 : 换高压包

网友:
先调高压包看看,应该不是什么大问题。。。

网友:
1  调FBT  2倒聚焦    3 换管座   4  换F BT                         T!

网友:
维修模糊故障请参考本版的置顶专题.

网友:
谢谢各位了,我回去调调看。。。。。。。。

网友:
提问题之前应该先看一下有没有类似的故障现象,可以参考.不要什么都问,要摸问的专业点,你这样的问题范围太大,看样是没一点维修基础的

网友:
先调调聚焦级再说啊

先调调聚焦级再说啊,不行换高压包,再册册电压正常不啊

网友:
我看按4楼朋友的说法做没错,先简后难,一定能查出原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