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370的板,能装系统,但无法正常启动,

楼主(2008-04-01):
一块370的板,能装系统,但无法正常启动,提示系统无法正常启动,我选则正常启动,一闪就重启,选则最后一次配置启动也一样,一闪就重启,别的都正常,就是到了进入系统时就重启,请问各位老大,这是哪里的问题?还值得弄吗?

网友:
这个故障有点代表性,要是我就试着换下桥

网友:
桥没见异常,有点温度,

网友:
如果是用的GHOST版本装的有可能是驱动支持不好,又如果没用过普通安装版试试,就要打你PP

网友:
最好说的详细点.什么系统呀.是不是GHOST.?

网友:
是不是南桥有点烫,进得了系统会死机。我就碰到过一块,IDE1口不能用,认不到硬盘,接IDE2口正常进系统,但要死机,工作电压都正常,但前置USB口不能正常使用,南桥有点烫,多半是南桥坏了。

网友:
一般老板子出这样的毛病 很多 但要确保你的 硬盘  内存 是否有问题  如没问题 你用 正常安装版安装 下看看 如果还出现这样 的问题 你把 主板上 电容 (用手 一摸就晃动 )的这些 全换下看看

网友:
这位朋友,我遇到过你这样的问题,我这里之前有两块,都是众成845GL板,与你说的情况是一模一样,后来我按了一下IO,能进系统,我想你的也有可能是这种问题吧,加焊一下IO或换个试吧

网友:
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的支持,小弟十分感谢你们,我式式看吧,因我出差,没时间回贴,请原谅,我试试各位的高招,回来再回贴 .

网友:
大家说的是啊
GHOST会吃这个病
安装版的试试
先软后硬

网友:
你别用GHOST版本试试...... 先排出软件问题

网友:
我原来也碰到过同样的情况,不管是用GHOST版还是安装版都是在进系统桌面时,卡住进不去,后来换的主板就解决了

网友:
谢谢各位大老,这个问是板子的故障,我没有修好,后来我换了一张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