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串口盘怎样接台式机检修?

楼主(2008-04-01):
一台康柏v3000笔记本 装系统蓝屏 开机提示smart错误(如图)   bios里自带这个hdd self test工具 检测发现错误(如图)

拆开硬盘盖 发现是wd 60G 串口盘 晕了 台式机的串口盘都难搞定 何况是笔记本的串口盘 不知如何下手 手上虽有SATA to IDE的转接口 但对笔记本串口还是太大 插不进去

各位大虾对笔记本的串口盘有什么好的修理方法? 用什么工具转换

网友:
另外请问一下 hard drive self test 这是一个什么工具? 平时都没看到过 笔记本的bios居然还有这种工具

网友:
串口盘是不分大盘和小盘的,接口都是一样的呀,怎么会不知道怎么接台式机呢.

网友:
zenmenang?........................................

火速挪移 -10 广告/恶意灌水

网友:
:Q 反省! 检讨! 忏悔!一叶障目 不见泰山 原来笔记本上的串口还有个牙套 取下这个牙套就和台式串口一样大了  我直到更换新硬盘的时候才发现 为时已晚了

网友:
哈哈,老师傅还能犯这种低级错误啊,精神可嘉 ~~~~~~

网友:
见笑 我不是老师傅 总的维修阅历加起来不到一年半 只是参加论坛的时间比较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