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5主板保存不了设置

楼主(2008-04-01):
我有一块815主板,电池正常,就是不能保存设置,请高手说一说,先谢了!

网友:
电池座或coms供电电路漏电

网友:
电池电压正常不能代表CMOS跳线也是高电平,跑跑线路

网友:
我也有好多这样的板子,都是一些老板子,810.815板.都有这样的问题,我想是用的时间太长了一些元件有问题了吧,具体我也想请教.

网友:
电池座的问题。。。。如果电池座没问题的话。。。可能是旁边电阻的问题啊。。。。。

网友:
1看下主板跳线是否正确  (是否为3.3V电压)2 测COMS电路是否正常 3 32.768是否正常

网友:
应该是主板 BIOS 的问题吧,刷一下试试

网友:
测量CMOS跳线帽电压是不是大于2V

高于2V还不能保存的话就有可能是南桥或BIOS有问题了

低于2V通常就是电池到跳线帽间的电阻变质或贴片电容漏电了

网友:
COMS不能保存,先检查跳线是否正常,再测电池电压是否在2.7v以上;

如果跳线和电压都正常,COMS附近的两个二极管应有问题(有些主板是一个复合二极管)

更换后可解决大部分问题,也有些问题是电阻变质或贴片电容漏电

网友:
说得全面。。。。一般我也是这样解决 70%都能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