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SD内存测试仪和DDR测试卡说明

楼主(2008-04-01):
我们修内存一般用工具来修是最好的
记着刚修板卡的时候没有经验 修内存时也就是补焊内存颗粒 不好就不修了 因为毕竟也不知道那个芯片

颗粒坏了
我为了修内存 还让老板给买了 内存测试工具
当时是先买的修SD内存的工具 和刷SD内存SPD编程器 2个 后感觉用的不错
然后买了DDR测试卡 是2004版的 现在好像是买不到了 因为前几个月朋友也想要买个 我一问几家做配件的都没有2004版的 了  只有2005升级版  发过来用着比2004好 因为不带电子硬盘方便点 因为有的内存不兼容别的内存 做参考物要进电子硬盘里才能用的 这里就不废话了
先来看看内存SPD专用编程器

网友:
这就是内存SPD专用编程器 用它可以刷SD DDR内存SPD 对不懂的就说是刷内存的BIOS 下面有使用说明这里就不介绍了

在来看看SD内存测试仪

网友:
这是我拿个SD内存在检测 可以从显示上看出这个内存是没有问题的  一般确定内存没问题 就要测上1分钟就可以了 或2分钟
在发个SD内存测试仪测出有问题的内存给大家看下

网友:
从这里可以看出内存颗粒是有问题的 并且是第七个颗粒坏掉或虚焊了  这里修大家都知道怎么换和补焊我就不详细讲了
在来看看  DDR内存维修卡04版

网友:
这是DDR内存维修卡04版的 我是拿个坏的内存在测试 一般不上参考内存的话 他会把坏的颗粒显示在第四行 他的显示和SD测试仪的显示就不一样了 它是按顺序排列来的  这里颗粒的显示等会在下面说明上有自己可以下下来看看

下面我就照了个加了参考内存显示的图片显示

网友:
这样显示我认为是SPD不同 不支持参考 一般到电子硬盘里 进DOS SIZE865命令运行下就OK了  然后OFF在起

就是这样的效果了 这里可以看出坏的颗粒 显示256表明要修的是256M的内存 第 1 2 3 4颗粒坏
下次有CPU虚焊的主板我会做个CPU座虚焊维修图文教程出来给大家看下

先说到这把 我还在上班 感谢西D001-2家 提供的相机   自己做图解的时候才感觉他们导演拍电影电视剧是多么不容易
之前发布的编程器刷BIOS可以说是够详细了
内存简单的写了 具体双面和修的过程没着重写 不好意思

但还希望大家能支持  谢谢
MLW

内存SPD专用编程器
SD内存测试仪说明
内存维修卡04版说明书

712 Bytes, 下载次数: 52,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不错有钱也买一个来试下子先

网友(2008-05-03):
ni er gqewr
erg erfg erg

网友:
辛苦了呵呵什么时候有时间我们多交流交流哦

网友:
这个实用倒是实用。不过不知到贵不贵。

网友:
,好贴,见识了,不过讲解得有些不是很到位,呵呵

网友(2008-06-08):
这些东东多少钱?????

网友:
不错的教程,2005有吗? 单用RST软件测试是不是不可靠?还有有必要买一个SPD刷写器吗?

网友:
这个
多少钱

网友:
看着是 好啊,不知道用起来啊 怎么样啊

网友:
看着是 好啊,不知道用起来啊 怎么样啊,大约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