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敏845D内存供电问题

楼主(2008-04-01):
今天碰到一块双敏845D主板,接上电后检测卡显示A6,主板报警.量内存供电CMOS管电压为2.65V 正常.量第一个内存槽的各测试点也正常.但在量第二个内存槽时,最旁边上面的第一个测试点电压为0.打对地阻止为1.
  碰到这种情况该如何处理.望高手指点.
我是新手,说的不是很清楚.在线等..谢谢.

网友:
新手区看帖~
内存过一半 故障类似A7

网友:
3.3V短拉 你测3.3V由那个三极管 把它换拉

网友A:
“最旁边上面的第一个测试点电压为0.打对地阻止为1.”

不知道LZ说的到底是哪个脚位
以上下来定位不准确,因为不同的板,槽的安装方向不一样的

网友:
谢谢斑竹这么快的回复. 但我的权限不够,还不能看那个"正确的DDR内存工作条件的"帖子.所以只好在这发帖求助.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旁边上面的第一个测试点电压为0.打对地阻止为1.”

不知道LZ说的到底是哪个脚位
以上下来定位不准确,因为不同的板,槽的安装方向不一样的

这个脚位我和上面的内存槽比较过,正常应该是有2.65V的电压的.它下面的脚位3.3V供电正常.
表达的不是很清楚,呵呵  不好意思了.

网友:
我没有弄清楚LZ说的是哪个脚

网友:
斑竹不好意思,一个ID一小时只能发3次帖.所以只好用朋友的号上来继续说明情况.
刚下了个DDR脚位图,一个个的数了后确定应该是92脚.
但怕自己万一数错了,就用个笨办法.DDR内存槽是一边长一边短.我量的脚位就是短的这边最靠边的那个脚.在其他好板上我量的都是下面脚位应该是3.3V 上面一般是2.5V左右.

网友:
845的板子91、92脚应该是3.3V

如果不正常
跑线路找到一个上拉电阻,看上拉电阻、上拉电压是否正常

在分别拆下IO、时钟IC,如果还不行
那可能SB挂了